[西门子] S7-200 plc 数据解调问题

楼主(2012-03-18):
请教一下s7-200 plc问题:“#&A,0;&B,900;&C,0,0;&1,10,4800,Y;&2,10,4800,Y;&3,10,4800,Y;..”怎么将上述的数字信息解调出来  请各位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有点乱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乱哦

谢谢  上面的字符串信息都是通过上位机发送传给PLC的 现在需要在程序中将字符串中把对应的数值信息分离出来,900、4800均放置在一个存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