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有个输出点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2-03-19):
   再用的PLC-200有个输出点坏了,是继电器型的。找了个继电器换上可以用了。
想问下 这个PLC有多的输出点,要是换点的话,,程序应该怎么修改呢?
具体点,以前主要接触硬件,没软件不太熟悉。

网友A:
打开软件,找到这个替换的元件,全局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B:
就这样点替换就可以全部修改了吗? 还需要改什么地方不?

网友A: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