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egl指令

楼主(2012-03-21):
在台达plc中segl指令如何使用,接线怎么接啊   上面的1   2   4   8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看下 三菱的吧,很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 三菱的吧,很类似

能否具体点啊   我就是对这个图不明白   y4到y7是位选   y0到y3是段选   但是四根线怎么能控制数码管的八段呢  还有就是这个1  2   4  8  我也不明白  他代表什么意思   谢谢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1248 说错了,应该是 8421 BCD 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48 说错了,应该是 8421 BCD 吗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