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就业方向??

楼主(2012-03-21):
大学里现在正在学习plc,知道plc在工业控制中占很大比重,不知具体就业方向为何,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自动化是个趋势,还好学,方向没有错

网友B:
最好其他知识也学好,比如模电数电 电路 特别是相关器件选型,然后还有工控布线等知识,如果只懂PLC还是不行的,只有其他知识也巩固了,才好做研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其他知识也学好,比如模电数电 电路 特别是相关器件选型,然后还有工控布线等知识,如果只懂PLC还是不 ...

恩,谢了

网友D:
不要满足于现状,不断的制造问题并解决问题,就这样!

网友E(2012-08-29):
只学plc没有用

网友F(2013-01-22):
是啊,要在现场调试中学习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