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小弟虚心请教个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2-03-25):
各位前辈,小弟虚心请教个PLC编程问题,编PLC梯形图的时候暂停怎么编呢?这里的资料是把那暂停点动键分配了2个地址的,具体要达到的目的是执行动作的时候按一下暂停所有动作停了下来,暂停灯亮,再按一下动作继续,暂停灯熄灭。。。各位,跪谢了。。。。。。我非常的热爱工控....

网友:
搞一个全局的位寄存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3-06-23):
过去写过预停,急停的程序,但是这个暂停的程序就不会了,同求。

网友(2014-03-25):
我只知到开关量和模拟控制,运动量控制是很难的。你意思就运动量了,先要把运动量转为模拟量再转为快关量,那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