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编的第一个程序就调试得头都大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3-26):
这个是我编的第一个程序,是皮带轮,编好后一直在调试,但是就是没有进展,程序下到plc以后电机M3动了了一秒后就停了,而且M2和M3都没有反应,是不是跟以为寄存器有关系啊。。。???
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1、初始状态: 按下SB1启动按钮,绿色信号灯L1亮,红色信号灯L2灭(表示允许汽车进入装料),此时料斗阀门(YA)、电动机M1、M2、M3均为停止状态。
2、延时5S,红色信号灯L2亮,绿色信号灯L1灭,(表明汽车已到位)同时启动电机M3,经1S后启动M2,再经过1S最后启动M1, 1S后才打开料斗阀门,开始下料。
3、当传感器QC检测车斗物料已满时,使出料口阀门YA关闭,停止出料,延时1s后M1电机停止,再延时1s后M2电机停止工作,再延时1s后M3停止工作,同时红色指示灯灭,绿色指示灯亮,表示货车可开走,自动配料装车系统进入下一循环状态。
4、当某条传送带发生故障时,该传送带及其前面的传送带立即停止,出料阀关闭,而该传送带以后的待运完货物后方可停止。例如M2存在故障,则M1、M2立即停止,经过1秒延时后,M3停止。
5、排出故障,打开“启动”开关,系统重新启动。
6、按下SB2开关,先停止最前一条传送带,待料运送完毕后再依次停止M2、M3及M4电机,待物料运输完毕实训装置停止工作。

网友A:
这个是接线图和实现功能

网友A:
弄出来了。。。终于弄出来了。。。

网友B:
我还没有怎么看呢,你就搞出来了!看别人的PLC程序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