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

楼主(2012-03-26):
我现在在用台达plc控制一个四位的数码管   想让他实现从9999开始的倒计时   不知程序应该怎么编   我用的是cd4511驱动共阴极的数码管   y0到y3接ABCD  Y4到Y7接片选信号  希望哪位高手能给出具体的梯形图   非常感谢

网友A:
提示下用MOV D0  K4Y0 就可以做到,但事先要做好 0-9的编码 并按数赋值给D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下用MOV D0  K4Y0 就可以做到,但事先要做好 0-9的编码 并按数赋值给D0

非常感谢啊 你说的这个我已经做了  能否在具体点啊  我只用了一个cd4511  怎么样实现位选和段选啊    又如何实现循环啊  具体的应该用什么指令    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下用MOV D0  K4Y0 就可以做到,但事先要做好 0-9的编码 并按数赋值给D0

再补充下啊  我的输入只用了y0到y7  后面的没用到

网友A:
cd4511 是啥啊,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d4511 是啥啊,不懂

这个是BCD码,四个输入八个输出的译码器  非常感谢啊   希望你具体一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d4511 是啥啊,不懂

这个是BCD码  谢谢啊   希望你能早点回复啊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