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图梯形图中x0 m0 m1 y0的波形

楼主(2012-04-05):
求助下图梯形图中x0 m0 m1 y0的波形

网友:
回帖奖励 +10 枚金币

题目比较难理解,但是理解的PLC的扫描周期就容易理解了,不知道我的图对不对,欢迎拍砖

楼主:
不管对不对都十分感谢

网友:
这是一个按钮控制y0输出和停止。按一下x0,y0输出为1再按一下x0,y0输出为0.

网友:
一楼的这个有问题哦,正确的应该是三楼说的那样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