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Q2(H)64AD模块

楼主(2012-04-06):
请教高手:Q2(H)64AD模块,在机架的位置,地址怎么确定???请老师指点

网友A:
Q系的PLC不懂,不误导你了,观望中

网友B:
看你发的图片,应该是已经在设备上运转的系统,那么每个模块的地址分配要看当时的编程者是如何分配的,因为Q-PLC的地址是可以自由定义的,只要不重复即可。你要知道此系统的地址如何分配,只能上载PLC程序、参数来查看。
此系统如果按一般思路、顺序分配地址的话是这样的:
Q02HCPU+QY40(00-0F)+QY40(10-1F)+QY40(20-2F)+8个QX40(30-AF)+QD62(B0-CF)+Q64AD(D0-DF)+Q64DAN(E0-EF)+QJ71C24N(F0-10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发的图片,应该是已经在设备上运转的系统,那么每个模块的地址分配要看当时的编程者是如何分配的,因为 ...

感谢版主的详细解答,是已经运行的系统,上载来的程序,参数分配里面没有东西,只有第一插槽是CPU,是不是系统默认的?还有就是模拟量输入,输出分别怎么做程序?因为原来的程序都没用到模拟量,现在想用起来,还望版主详细指点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