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2N-48MR能不能驱动380V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2-04-07):
我这里有FX2N-48MR,四个振动给料机,四个电动推杆料阀,四个胶带机,还有一个移动楼矿车,其中楼矿车包括正反装的胶带机和控制车正反转的电动机,额定电压都是380V,这个PLC能驱动380的接触器吗?如果不能,需加中间继电器的话PLC的接线图怎么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输出型的PLC是可以直接驱动执行元件的,但是为了保护PLC,延长PLC使用寿命,一般不使用PLC内部继电器 ...

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C: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