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关于PLC的串口通讯

楼主(2012-04-08):
我刚学PLC,想用PLC通过串口C采集远端模块的流量数据,再通过串口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现在不明白是否需要考虑通讯时是否会冲突,还是PLC自己做,如采集数据是2秒定时,变频器有启停定时时间,如果变频定时到需通过串口控制启动,此时正好需要采集数据,PLC会一项一项顺序完成吗,还是需要程序里考虑避免冲突。

网友A:
不会的,设置好参数是,还有协议

网友B(2012-08-05):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我电脑与PLC连接时电脑中的串口是COM11但串口中设置只有COM1/COM10 这样如何才能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