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c与plc的通信

楼主(2012-04-16):
电脑与plc如何实现实时通信,既可以通过电脑控制plc,plc的动作又可以在电脑上反应出来

网友A:
用通讯做实时性很强的系统,就不行了,除非通讯速度达到M级别
一般的的监控,和操作是可以的,楼主如果用三菱的PLC,可以看看三菱通讯手册,

网友B(2012-08-05):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电脑串口是11与PLC通信时串口选择又没有11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电脑串口是11与PLC通信时串口选择又没有11怎么办呢 ...

重新买个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