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料混合生产线的PLC自动控制

楼主(2012-04-24):
1、系统通电后,如果小车不在A点,则自动运行到A点停住,同时如果混合槽中有液体(SL2液位传感器为ON),则首先开启YV2。将混合槽中的液体全部放空,然后才能进行其他控制。
2、系统可以进行单循环控制,也可以进行多循环控制,两种控制方式各有一个启动按钮,均只能在系统停止的状态下启动。
3、在单循环方式下,首先液体原料控制阀YV1打开,向混合槽中注入液体原料,直到液面达到一定高度(液位传感器SL1为ON),YV1关闭。然后小车在A点等待8S后再自动向B点运行。当小车到达B点,停留5S等待卸料。卸料完毕,搅拌电机M1启动搅拌机M1进行搅拌,同时小车自动向A点返回,将混合槽中的液体放空后系统停止工作。单循环方式停止按钮不起作用。
4、在多循环控制方式下,工作过程基本和单循环工作过程相同,只是系统不会自动停车。直到按下停止按钮后进入单循环工作方式后停止。
5、小车不论是在前进或后退运行过程中,小车运行指示灯均一直点亮。系统单循环工作时工作指示灯以1HZ闪烁,多循环工作时不闪烁。当系统停止工作时,指示灯熄灭。
1、画出配料生产线的工作示意图;
2、写出配料生产线系统的控制要求;
3、列出编程元件(X、Y、T、S)的地址分配表;
4、画出I/O外部接线图;
5、设计顺序功能图(即状态转换图);
6、设计程序梯形图;
7、进行配料生产线工作过程分析。

急急急,求解释呀????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啊!楼主还有啥问题吗!
这是个题目还是个项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啊!楼主还有啥问题吗!
这是个题目还是个项目啊

那是个题目,求解决问题的图呀!!!

网友B:
谢谢了呀,帮帮忙呀!!!

网友A:
你最好是自己先动手,把图纸大致的画出来,我们这边给你看。

网友B:
I/O原件分配如下:
        单循环启动                                XO
        多循环启动                                X1
        A位置检查开关                        X2
        B位置检查开关                        X3
        传感器SL1                                X4
        传感器SL2                                X5
        停止按钮                                X6
        小车左行                                Y0
        小车右行                                Y1
        电磁阀YV1                                Y2
        搅拌电机M                                Y3
        电磁阀YV2                                Y4
        指示灯                                        Y5
        SB1---XO                                单循环启动按钮
        SB1”---X1                                多循环启动按钮
        SB2---X6                                停止按钮
        KM1---Y0                                小车左行
        KM2---Y1                                小车右行
        KM3---Y5                                指示灯
        KT1---T0                                时间设定
        KT2---T1                                时间设定
        KT3---T2                                时间设定
        M0M1M2M3M5M6                        通用辅助继电器

请帮忙看看哪里有错呀!!!谢谢了呀

网友A:
好东西,你在我们FTP下载个 GX developer  和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然后,安装了,再把上面的程序敲进去,然后仿真就可以
如果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
下载软件网址
http://s.plcjs.com/ftp.aspx?q=GX developer
http://s.plcjs.com/ftp.aspx?q=GX SIMULATOR

网友C:
写的很好啊,自己和实际的运行看看哪里有问题,调试中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