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帮忙做一个程序啊,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

楼主(2012-04-25):
1工艺简介
贮丝生产线的功能是将上道工序已加工成的烟丝,按照不同的规格型号及不同等级分别送往指定的贮丝柜贮存并加以均匀混合。然后,根据需要将不同类型的烟丝送往指定的卷烟生产线。贮丝生产线
现场布置如图1所示,图片和控制要求在附件里面,哪位大神能帮帮忙啊。只需要做进聊部分,出料部分就不需要了。发邮箱348267040@qq.com

网友A:
回帖奖励 +1 枚金币

好东西,你在我们FTP下载个 GX developer  和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然后,安装了,再把上面的程序敲进去,然后仿真就可以
如果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
下载软件网址
http://s.plcjs.com/ftp.aspx?q=GX developer
http://s.plcjs.com/ftp.aspx?q=GX SIMULATOR

网友A:
如果模拟成功,如果这个是作业,就可以交了
如果是个项目,估计完成了40%

网友B:
看看有没有人帮助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你在我们FTP下载个 GX developer  和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然后,安装了,再把上面的程序敲进去, ...

软件我有了,我就是需要一个梯形图和外部接线图。而且只要进料部分的就行,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你能帮我做一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软件我有了,我就是需要一个梯形图和外部接线图。而且只要进料部分的就行,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你能帮 ...

是作业吗,如果是作业,你把上面的=文件的梯形图敲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是项目的话,请告知现场的实际情况!方便处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作业吗,如果是作业,你把上面的=文件的梯形图敲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是项目的话,请告知现场的实际情况 ...

是毕业设计。上面哪个文件啊?没看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模拟成功,如果这个是作业,就可以交了
如果是个项目,估计完成了40% ...

需要三菱的,上面那个文件用的是东芝的,您能帮我做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