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高手帮忙看看这个小程序

楼主(2012-04-30):
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要求x0为启动,x1为停止,控制三个灯,每次启动从编号最小的启动,每次停止从最大的停止,但这个程序一直没输出
    LD M8002 MOV H0E K2M0
    LD X0 ANI Y2 ROLP K2M0 K1
    LD X1 AND Y0 RORP K2M0 K1
    LD M8000 MOV K1M4 K1Y0
    END

网友A:
LD M8000 MOV K1M4 K1Y0
改为
LD M8000 MOV K1M0 K1Y0
试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 M8000 MOV K1M4 K1Y0
改为
LD M8000 MOV K1M0 K1Y0

谢谢,可是H0E传到K2M0,那M7~M0分别是00001110,启动一次后变为00011100,应该一直是M6~M4对应Y3~Y0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