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众为PLC培训中心,只做PLC培训,苏州和济南都有校区

楼主(2012-05-01):
西门子综合班教学内容
一:可编程控制器内容
1:可编程控制器(PLC)的由来、应用领域、功能、及其发展趋势,当今主流品牌的特点及应用领域。
2:数进制及其转换(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在程序中的应用)。
3:PLC的工作原理(PLC的扫描方式、程序流程)。
4:PLC程序与继电器电路的区别。
5:西门子PLC关于存储单位及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字节、字、双字之间的关系及结构)。
6:西门子S7-200的存储区域及其特性(各存储区域的断电保持范围及修改方法)。
7:基本逻辑关系其指令(基本逻辑关系、置位、复位、取反、边沿触发、立即输入、输出)。
8:定时器及计数器指令的工作原理、使用方式及技巧性编程。
9: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的使用方法其注意事项。
10:在编程软件中修改断电保持区域及下载程序时修改PLC地址、程序密码保护等注意事项。
11:工序步进指令的使用方法及技巧性编程(单一性分支、并行性分支、选择性分支)。
12:传送类指令的使用方法及技巧性编程。
13:比较类指令的使用方法及技巧性编程。
14:数学运算类指令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15:逻辑运算类指令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16:程序流程控制类指令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17:西门子S7-200的寻址方式,其间接寻址(指针寻址)的使用方法及技巧。
18:移位指令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19:数据类型转换指令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20:西门子S7-200的程序结构,主程序、子程序(带参数的调用和不带参数的调用)中断程序(硬件中断、定时中断、高速处理中断、通信中断),其程序的特性和技巧性的使用方法。
21:高速计数器的功能及其使用方法和技巧编程。
22:高速脉冲输出(用于控制步进及伺服电机用于位置控制命令信号)的使用方法和技巧编程。
23:时钟指令(读PLC的系统时间、改写PLC内部的系统时间)的使用方法。
24:表指令(填表、查表)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25:字符串指令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26:累加器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27:PPI通信(PLC与PLC之间的通信)。
28:自由口通信(S7-200CPU与第三方设备之间的通信)。
29:西门子S7-200PLC不同型号的CPU的特点、外围配线、数字量扩展模块、模拟量扩展模块、特殊功能模块的使用方法及地址的分配。
①EM221数字量输入模块的使用方法、地址分配、外围配线及实例编程。
②EM222数字量输出模块的使用方法、地址分配、外围配线及实例编程。
③EM2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的使用方法、地址分配、外围配线及实例编程。
④EM231电量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使用方法、地址分配、外围配线及实例编程。
⑤EM231-TC(热电偶)输入温控模块的使用方法、地址分配、外围配线及实例编程。
⑥EM231-RTD(热电阻)输入温控模块的使用方法、地址分配、外围配线及实例编程。
⑦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的使用方法、地址分配、外围配线及实例编程。
⑧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组合模块的使用方法、地址分配、外围配线及实例编程。
30:模拟量的使用方法及其数据的格式。
①0-10V的电压输入信号转换成数值0-10的实例编程。
②4-20MA的电流输入信号转换成数值4-20的实例编程。
③将输入数值0-10转换成模拟电压信号0-10V输出的实例编程。
④将输入数值4-20转换成模拟电流信号4-20MA输出的实例编程。
⑤通过模拟量转换运算将0-10V的电压输入对应数值0-50实现对变频器的0-50HZ的实例编程。
⑥通过模拟量转换运算将4-20MA的电流输入对应数值0-50实现对变频器的0-50HZ的实例编程。
31:PID闭环控制。
①利用PID通过EM231 RTD实现恒温系统的控制。
②利用PID通过EM231实现恒流系统的控制。
③利用PID实现恒压系统的控制。
④利用PID通过高速计数做反馈,EM232做输出实现速度闭环系统。
32:使用PLC编写程序的一般步骤及思路和技巧。
32: 案例实训:
1:切丝机单按钮启停的程序设计。
2:真空泵顺序自动切换运行程序设计。
3:空压机自动运行程序设计。
4:抽污水泵手、自动切换程序设计。
5:送料系统传输控制信号系统程序设计。
6:盛丝桶自动往返工作台程序设计。
7:真空锻造炉程序设计。
8:行车程序设计。
9:蓄水池自动水位检测程序设计。
10:螺杆机温控程序设计。
11:化纤打包机程序设计。
12:烘箱温控程序设计。
13:卷丝同步系统控制设计。
14:货仓自动门程序设计。
15:两台包装机通过PPI通信实现两条生产线产品数量记录程序设计。
33:S7-200程序练习习题(自编)的完成。
附件为:自编《S7-200程序练习习题集》要求学员独立完成所有程序的编写。在解决所有的习题中的难点之后,您的编程水平已足以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
二:变频器课程内容
1:变频器的原理。
2:变频器的外围配线及注意事项。
3:变频器的参数的设置及注意事项。
4:变频器的面板控制方式。
5:变频器的外部端子控制方式。
6:变频器的模拟量控制方式。
7: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
8:S7-200PLC控制变频器定位。
9:S7-200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信(MODBUS-ASCII RTU)。
10:S7-200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信。
三:人机界面课程内容
1: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及程序的上载、下载
2:连接电缆的制作
3:位状态设定元件的使用方法
4:位状态指示元件的使用方法
5:多状态设定元件的使用方法
6:多状态指示元件的使用方法
7:位状态切换元件的使用方法
8:多状态切换元件的使用方法
9:数值输入
10:数值显示
11:功能键元件的使用方法
12:页面的切换
13:文本的输入
14:绘图
15:棒图显示
16:表针显示
17:趋势图显示
18:XY曲线图
19:时间显示
20:多语言显示
21:位图的添加与插入
22:数据配方的使用
23:报警显示
24:事件登录
25:界面使用权限的设置(密码)
四:步进电机课程内容
1:步进电机的应用领域及其发展趋势。
2: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
3:步进电机的外围配线。
4:步进电机的细分比设置。
5:步进电机的动态电流的调节。
6:S7-200PLC控制步进电机编程。
7:步进电机应用案例分析。
五:伺服电机课程内容
1:伺服电机的应用领域及其发展趋势。
2: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3:伺服电机的外围配线。
4:伺服电机速度模式的控制。
5:伺服电机转矩模式的控制。
6:伺服电机位置模式的控制。
7:伺服电机参数的设置。
8:S7-200PLC控制伺服电机精确定位编程。
9:伺服电机应用案例分析。

网友A(2014-08-19):
2014天讯教育一级建造师更新进度7月5日:
O工程经济:徐蓉真题解析班更新完,精讲班更新29课时(结课)!

X建筑实务:朱红真题习题更新完,王玮精讲班更新了36课时(结束),朱红精讲班更新了7课时!

M机电实务:李雪斌真题解析班更新完,李雪斌精讲班更新了26课时!

C市政实务:肖国祥真题解析班更新完,肖国祥精讲班更新了2课时!李四德零基础指导班更新完19课时(结束),李四德市政精讲班更新了65课时(结束)!

N项目管理:肖国祥真题解析班更新完,肖国祥精讲班更新了19课时!杨斌零基础指导班更新完13课时!杨斌精讲班更新了8课时!

W法规:陈印真题解析班更新完,陈印精讲班更新了23课时,杜诗乐零基础指导班更新18课时!杜诗乐精讲班更新了38课时!

H公路实务:张铭真题解析班更新完,张铭精讲班更新了14课时!

E水电实务:盛松涛真题解析班更新完,盛松涛精讲班更新了24课时!

H通信实务:张永刚真题解析班更新完,张永刚精讲班更新了23课时!

今天更新通知完毕!(朱红 李四德 张铭 张永刚 肖国祥今日都更新了)
2014年7月16号 [r时间k]更新完毕。真正唯一靠谱、唯一同步更新!每天都给你学习的动力,选我们,再送绝密押题!才能安心过一建!
QQ:819890797
weixin:buyedu123!
公众号:buy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