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问高手关于segd指令的应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2-05-02):
请问SEGD K2Y0 K2Y10,那 K2Y0 里必须是二进制吗?如果是BCD码还要转换吗?
那SEGD D0 K2Y10  ,D0里是不是可以是十进制 十六进制 二进制都行啊?

网友A:
度可以的,不清楚看下附件

网友A:
FX型PLC中SEGD及ENCO指令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X型PLC中SEGD及ENCO指令的应用

谢谢 还是有点疑惑,就是不能直接用 MOV K4 D0      SEGD D4 K2Y0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