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mov指令请教

楼主(2012-05-03):
请问 MOV  K5  K2Y0,则K2Y0对应的状态时什么呀?是把5变成二进制还是BCD码十六进制啊?

网友A:
k5是常数 十进制 换算成二进制是101 k2y0是位控元件组 两组y0y1y2y3 y4y5y6y7 整个指命的状态是将y0 y2置1 即动作

网友B:
K1Y0  是指4位  Y0,Y1,Y2,Y3
K2Y0  是指8位  Y0,Y1,Y2,Y3,Y4,Y5,Y6,Y7
K3Y0  是指12位 Y0,Y1,Y2,Y3,Y4,Y5,Y6,Y7,Y10,Y11,Y12,Y13
K4Y0  是指16位 Y0,Y1,Y2,Y3,Y4,Y5,Y6,Y7,Y10,Y11,Y12,Y13,Y14,Y15,Y16,Y17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提问!让我又学会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