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10在食品冲印成型机械上的应用

楼主(2012-05-07):
一、前言
饼干冲印成型机主要由压片机构、冲印机构、拣分机构和输送机构等部分组成 。一般用于饼干、酥饼的生产。下图为饼干冲印成型机外形。

图1 饼干冲印成型机外形
二、设备组成及运行要求
1.压片机构
    压片是饼干冲印成型的准备阶段。其工艺要求压出的面带平整致密连续,厚度均匀稳定,表面光滑整齐,不得留有多余的内应力。此机构一般由3对压锟组成,分别为头道辊、二道辊、三道辊。压辊直径依次减小,各辊转速则依次增大,下表为国内压辊的一般参数。
表1 压辊一般参数

为保证冲印成型机构得到连续稳定均匀的面带,要求面带在辊压过程中各处的流量相等,为此需要比较精确的速度匹配,否则面带会被拉拉长和皱起。
2.冲印成型机构
冲印成型机构是保证饼干的外形质量,提高饼干生产效率的关键环节。冲印成型机构主要由动作执行机构及印模等组成。
(1)动作执行机构。饼干机的冲印成型机构可以分为间歇式与连续式两种。间歇式结构,即在冲印饼干生坯时,面坯输送带处于间歇停顿状态,只有印模通过。连续式机构,即在冲印饼干时,印模随面坯输送带同步运动,完成同步摇摆冲印的动作,故也称摇摆式。间歇式机构的饼干成型机的最高冲印速度应不低于每分钟70次,摇摆冲印式饼干机的最高冲印速度不低于每分钟120次。
(2)印模。有轻型印模和重型模型。
3.拣分机构
冲印饼干机构的拣分是指将冲印成型后的饼干生坯与余料在面坯输送带尾端分离的操作。
三、控制系统组成
食品冲印成型机械的控制系统框图如下所示。

图2 控制系统框图
四、变频器选型及参数设定
每台设备选用4~5台S310-2P5变频器,分别控制输送带、头道辊、二道辊、三道辊(部分机种可能没有三道辊)、切刀,各带一台0.4kw普通4极电机。采用面板外拉,通过调节变频器运行频率以及压片空隙来调节饼干的厚度和长宽,要求在辊压过程中各处的流量相等,变频器保持同步运行。下图为S310接线图。

五、结论
    使用S310变频器可使食品冲印成型机的控制精度显著提高,调速方便,产品质量得到提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