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GS空压机控制

楼主(2012-05-09):
一.概述
空压机是各种工厂、筑路、矿山及建筑行业的必备设备,主要用来提供源源不断的具有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例如给气动阀供气,给需要一定压力气体的工艺流程提供气源。空压机有很多种类,如螺杆式空压机、活塞式空压机、离心式空压机、涡旋式空压机等等,而螺杆式空压机的市场潜力极大,并在很多行业得到广泛的运用。空压机在其控制中采用加载—卸载阀来控制空压机的供气,由于用气设备的工作周期或是生产工艺的差别,使得用气量发生波动,有时会造成空压机频繁加载、卸载。空压机卸载后仍然工频运转,不仅浪费电能而且增加设备的机械磨损,并且加载是一个突然的过程,会对设备和电网造成较大的冲击。因此对空压机进行变频改造具有改善电机的启动和运行、减少设备的机械磨损、在一定范围内节约电能等效果。本文主要讲述台安空压机控制器CCAC-M与东元7200GS变频器组成的控制系统在螺杆式空压机上的应用。

二.螺杆式空压机工作原理
以单螺杆空压机为例说明空气压缩机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为单螺杆空气压缩机的结构原理图。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工作过程分为吸气、密封及输送、压缩、排气四个过程。当螺杆在壳体内转动时,螺杆与壳体的齿沟相互啮合,空气由进气口吸入,同时也吸入机油,由于齿沟啮合面转动将吸入的油气密封并向排气口输送;在输送过程中齿沟啮合间隙逐渐变小,油气受到压缩;当齿沟啮合面旋转至壳体排气口时,较高压力的油气混合气体排出机体。
采用变频器可通过改变螺杆转子转速的方式来改变排气量,当用气量发生变化时,变频器改变转速的方式调节空压机的排气量,达到排气压力恒定不变,并节约能源的目的。

三.空压机系统组成
   1. 在空气压缩机控制系统中,采用空压机后端出气管道上安装的压力传感器来控制空气压缩机的压力。空压机启动时,加载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加载气缸不动作,变频器拖动电机空载运行,一段时间(可有控制器任意设定,在此设置为10S)后,加载电磁阀打开,空压机带载运行。当空气压缩机启动运行后,如果后端设备用气量较大,储气罐和后端管路中压缩气压力未达到压力上限值,则控制器动作加载阀,打开进气口,电机负载运行,不断地向后端管路产生压缩气。如果后端用气设备停止用气,后端管路和储气罐中压缩气压力渐渐升高,当达到压力上限设定值时,压力传感器发出卸载信号,加载电磁阀停止工作,进气口滤清器关闭,电机空载运行。
当空压机连续运行,压缩机主体温度会升高,当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本系统设定为80℃(可有控制器根据应用环境自行设定)风机开始运行,用于降低主机工作温度。风机运行一段时间,主机温度下降,低于75℃风机停转。空压机系统图如下:

                  图2 空压机系统图
2.控制系统组成及参数设置
  螺杆机控制系统,我们采用台安空压机专用控制器(型号CCAC-M),变频器采用东元7200GS系列(功率段为25HP∽400HP)。控制器及变频器具体配线图如:

图3 控制器配线图

                                图4 变频器配线图

控制器基本参数:加载时间10S、压力上限0.75MPa、压力下限0.65 MPa、运行方式:变频、变频器选择:东元7200GS、空压机运行时间:根据要求自行设定、比例系数、积分时间。
变频器参数:BN-01=20、BN-02=20、BN-05=101、BN-06=-6;SN-02=0F、SN-04=0100、SN-05=0010、SN-08=1111、SN-11=0100;SN30=0003、SN31=1101、CN-02=50、CN-07=1.5、CN-08=14、CN-09=398(根据实际所用电机的额定电流×1.15)、CN-15=50、CN-23=2、CN-24=2、CN-36=10、CN-37=20;ON-09=80。通讯参数设置:站号3、波特率19200、停止位1、数据位8、校验位偶。
3.调试步骤
⑴ 根据东元7200GS变频器及台安CCAC-M空压机控制器规格,完成电源线及控制线的配线,注意变频器外围选购件(如:空开、断路器、电抗器等)的连接及所用动力线的线径、材质。
⑵ 设置控制器、变频器参数,如上。
⑶ 上电运行空压机,观察设备是否运转正常,若有故障,则根据具体故障现象排除故障,直至设备可以正常运行。
⑷ 设备运行正常后根据实际的用气要求,调节合适的出气口压力,并使变频器运行电流波动在很小的范围内(几A以下),与电流波动相关的参数有,控制器P、I、D参数及变频器ON09、CN08、CN15,可视实际情况调节。

网友(2012-07-02):
上海申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东元台安变频器  东元伺服  东元电机
业务电话:021-54936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