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给个轮询的程序

楼主(2012-05-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怎么个轮询发,用定时器不可以吗

网友A:
首先设置好RS的接受和发送的数据数目比如接受和发送都是20,然后做个定时器,定时发送,接受
这种 是同步发送法
如果是异步的话,就是发送数据出去,在接受,如果接受不到,认为数据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