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PLC从站保险烧毁问题?

楼主(2012-05-10):
欧姆龙PLC从站,保险经常烧毁,有时工作2个小时就烧了,是什么原因?是从站电源短路了还是信号线短路,或是负载短路问题啊,求教啊(不是一工作就烧保险。是换完保险后工作一段时间烧保险)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总线是啥,如果总线提供电源的话,最好不要用。
实在不行可以再总线上串接100欧姆电阻,末端电阻也要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