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求审阅,收集脉冲/计算/输出,不长

楼主(2012-05-13):
图可能不太清楚
解释一下,我的设计流程:计数器收集脉冲数,定时器取单位时间间隔 ,单位时间的脉冲数即可代表速度,把这个值和常数相乘,结果用D/A模块输出
梯形图从上到下:

-把常数K32767 传输到 计数器100 的 设定值计数器SV100中
-脉冲接收端X0一端接定时器(定时0.1s),一端接计数器100的CP端,
-接触器R0的辅助触点R0接计数器的复位端
-定时器辅助触点T0  接 两条传输指令:一条把计数器设定值寄存器SV100的数据传到DT0
                                                            一条把计数器经过值寄存器EV100的数据传到DT1       【定时0.1s后采集两个寄存器的数据】
-定时器辅助触点T0  接 接触器R0                                                                                            【定时0.1s后采集两个寄存器的数据后,把计数器清零,计数器重新计数】
-定时器辅助触点T0  接  三条指令:一条是把DT0和DT1的数据相减 结果放到DT2            【结果即为单位时间内采集的脉冲数】
                                                      一条是把常数K47传到DT3中
                                                      一条是把DT2和DT3的数据相乘,结果放到D/A模块的输出通道寄存器WY9中   【把脉冲数和常数相乘,结果输出到数模模块】

最后D/A模块输出相应控制电流

求鉴定有没有错误,应该怎么改进,谢谢了!!!

楼主:
有点乱 我排了下版

设计流程:计数器收集脉冲数,定时器取单位时间间隔 ,单位时间的脉冲数即可代表速度,把这个值和常数相乘,结果用D/A模块输出

梯形图从上到下:

-把常数K32767 传输到 计数器100 的 设定值计数器SV100中

-脉冲接收端X0一端接定时器(定时0.1s),一端接计数器100的CP端,

-接触器R0的辅助触点R0接计数器的复位端

-定时器辅助触点T0  接 两条传输指令:一条把计数器设定值寄存器SV100的数据传到DT0
                                                     一条把计数器经过值寄存器EV100的数据传到DT1
                                                                             【定时0.1s后采集两个寄存器的数据】

-定时器辅助触点T0  接 接触器R0                                                                                            【定时0.1s后采集两个寄存器的数据后,把计数器清零,计数器重新计数】

-定时器辅助触点T0  接  三条指令:一条是把DT0和DT1的数据相减 结果放到DT2
                                                                     【结果即为单位时间内采集的脉冲数】
                                 一条是把常数K47传到DT3中
                                 一条是把DT2和DT3的数据相乘,结果放到D/A模块的WY9
                                                【把脉冲数和常数相乘,结果输出到数模模块】

最后D/A模块输出相应控制电流

求鉴定有没有错误,应该怎么改进,谢谢了!!!

网友A:
你的脉冲是不是只有一个,如果是采集的话,应该有一个定时器循环,周期要小于被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脉冲是不是只有一个,如果是采集的话,应该有一个定时器循环,周期要小于被测频率。 ...

是啊,不断采集脉冲,怎么循环,是不是该在前面加个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脉冲是不是只有一个,如果是采集的话,应该有一个定时器循环,周期要小于被测频率。 ...

其他地方又没有错误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呢?谢谢

网友:
有没有模拟量处理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