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急求一份PLC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2012-05-15):
使用FX2N-32MRPLC主机,数模转换模块是FX2N-5A,温度传感器是PT100,主要是对水温进行控制,PLC控制何时加热何时不加热,在低于设定值时加热,达到该值停止,反复这个过程,简单的控制就可以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啊,多谢多谢

网友A:
仅仅是要用这些功能的话,改用仪表吧,成本还低,稳定可靠。

网友B:
电接点温度计一个,加数显表一个,接触器一个,热继一个,开关一个,加热器一个,导线若干,安全些加个保险丝

网友C(2012-07-04):
现成的温控继电器,百来块一只,用plc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