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帮助用三菱的定时器闪烁

楼主(2012-05-21):
如何利用计数器实现闪烁?

网友A:
你想用什么样的闪烁啊 常规的话可以用内部的固定脉冲 或时钟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什么样的闪烁啊 常规的话可以用内部的固定脉冲 或时钟都可以的

通一秒、断0.5秒的

网友B:
xiexie dajia xianzai haole

网友B:
谢谢,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