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E5CN可以和台达人机直接485通信吗?

楼主(2012-05-29):
各位大侠,我这有一块E5CN-R2H03T-FLK表和台达人机DOP-AS35,我想让它们485直接通信,我没连接PLC,可行吗?我一直没做过通信方面的,不懂,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直连的,如果是modbus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连的,如果是modbus的话

谢谢回复,是MODBUS协议,是不是要在HMI人先设一个通信宏呀?有没这方面教程?谢谢

网友B:
台达屏通信连接里没有OMRON温控表选项,是不是要先在人机里建一个通信宏?

网友A:
可以写宏来读取温控器的数据的!

网友C(2013-08-10):
深圳研通科技szyantong
RS-232转RS-485转换器,rs485集线器(485HUB),rs485中继器,TCPIP转RS-232/485,光纤转232/485(光猫),数字视频光端机系列,usb转232/485接口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