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找高手求帮助

楼主(2012-06-08):
我要做一个自动节能灯的设计
要求:当人到来时,控制系统接受到人体发出的红外线使灯自动通电点亮,人离开后照明灯又自动熄灭(延时一分钟熄灭)……
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用电子元件吧,PC代价太大了吧!

网友B: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电子城有现成的,如果条件苛刻,可以用几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电子城有现成的,如果条件苛刻,可以用几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 ...

用三极管,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