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小白学PLC,请教

楼主(2012-06-25):
我刚学PLC,而且是自学,如图,我知道M是位存储器,“0.0”和括号里面的“S”和下面那个“1”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昨天回帖了没通过审核

网友A:
多说几句话就要审核才能通过啊,害我白打了那么多,你还是找本基础的来看看吧

网友A:
回复需要审核

网友A:
奇怪,为什么说到有些内容就要被审核呢

网友A:
答案
位  地址

网友A:
S是wei zhi ma

网友A:
1 is 被 zhi wei线圈数

网友A:
你看程序的时候直接打开帮助那是挺好的一种学习方法

网友B:
M0.0中间继电器改位职位逻辑运算值置1

网友C:
S是置位,1是置位的数量

网友D(2016-01-06):
这是置位指令,就是把m0.0置位,下面的1是m0.0这一个位,如果是2的话就是M0.0和M0.1同时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