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控制6个伺服电机的系统

楼主(2012-06-26):
要求是6个伺服都是直线定位,但是在运动中伺服的速度要变化,请问用什么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A:
我手中有FX2N-1PG四个,如果FX2N-1PG六个定位模块,程序很复杂,请问大家,用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B(2013-01-25):
三菱的没有用过。安川,倍福,贝加莱,西门子的比较熟。

网友C:
求三菱PLC+威伦通触摸屏控制两轴的梯形图(可以插圆弧.斜边)。

网友D(2013-10-10):
QD70P8   可以带8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