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2-07-10):
小弟目前遇到个问题,就是用西门子触摸屏来控制伺服运行,只是当中对于组态不是很了解,请教各位大虾,我怎么用触摸屏连接伺服控制器,当中没有PLC,只有伺服控制器,驱动器,伺服电机,其中伺服控制器就是一个小型PLC,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组态,怎么连接伺服控制器,我用WINCC的时候,发现要用到PLC,貌似数据库里没有我这款伺服控制器的型号,请教!!! 我用的是ELAU 伺服系统!如有高手大侠,还请赐教!Email: lb_902@hotmail.com

网友A:
那就尝试自由协议,或者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