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当cpu执行的ton指令时是在此处等待还是继续执行下面的

楼主(2012-07-27):
s7200中当cpu执行的ton指令时是在此处等待还是继续执行下面的其它指令

网友A:
一直在执行,只是是PLC扫描周期!

网友B:
还是执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执行,只是是PLC扫描周期!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执行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