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的内部结构图

楼主(2012-08-04):
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一)双叶片泵的工作原理 1.定子(内腔型线): 1)两段长半径圆弧 2)两段短半径圆弧 3)四段过渡曲线 2.转子: 有若干叶槽,内有叶片。旋转时,叶片受离心力及液压力作用下,外顶定子内壁,并在槽内往复滑动。 3.配油盘: 在定子和转子两侧,盘上有两对吸、排口,在定子、转子、叶片和配油盘之间形成若干个工作空间。 叶片由短转向长半径时,叶片间V增大,P降低,经配油盘吸油。叶片由长向短半径时,叶片间V减小,经配油盘的排出口排油。当叶片位于密封区时,正好将吸、排口隔开,叶片间V不变,没有困油问题。转子转一周,每工作V都吸、排两次(双作用泵)。 (二)单作用叶片泵的工作原理 定子内腔型线是圆,转子轴与定子偏心。逆时针回转时,工作V右半转增大,左半转V 减小。从两侧配油盘的吸、排口吸排油。    两相邻叶片转到吸、排油口间的密封区时,所接触定子曲线不是与转子同心的圆弧。密封区的圆心角略大于相邻叶片所占圆心角。 叶间工作V 先略有增大,然后略有缩小,会产生困油现象,但不太严重。通过在排出口边缘开三角形卸荷槽的方法即可解决。 定子、转子和轴承受径向力作用,属非卸荷式叶片泵。工作P不宜太高,Q的均匀性也比双作用差。 移动定子可改变偏心的方向及大小,可做成n恒定而Q可变的双向或单向的无级变量泵。其中用得较多的是限压式变量叶片泵。 (三)内反馈限压式变量叶片泵     (12.47 KB) 2008-8-29 13:38 作用力Fx 配油盘中线相对于定子中线顺转向偏转了θ角。排油p对定子的作用力F便在定子中线方向产生分力Fx。 当Fx小于补偿器弹簧预紧力时: 1)定子与转子的偏心距保持最大值 2)泵的Q随排出p增加而稍有降低,如特性曲线中AB段所示 当排压大于PB时, Fx增大使定子向减小e的向移动,泵的Q即随排压增加而迅速降低。当升到Pc时,e减小,Qt=漏泄量,则Q=0,有Pmax。 调节螺钉6和3,增大弹簧预紧力,PB, Pc 增大,特性曲线BC段右移。弹簧刚度越小,则BC段越陡, Pc 与PB, 越接近。螺钉3可变泵的最大e,而改变Qmax,AB段就上下平移。 内反馈限压式变量泵只能单向变量。 (四)叶片泵的结构     (17 KB) 2008-8-29 13:38 图2—19示出典型的双作用叶片泵的结构。 定子和左、右配油盘装在泵体中,用圆柱销定位,右配油盘背后的槽e通排油腔,转子通过花键带动,传动轴由滚针轴承和球轴承支承。 下面介绍双作用叶片泵结构的主要部分: 定子过渡曲线必须设计成使叶片在叶槽中移动速度的变化尽可能小,以免产生太大的惯性力,导致叶片与定子的脱离或冲击。 为使叶片在吸入区能贴紧定子,双作用叶片泵一般使叶片底部与排出油腔相通,配油盘端面环槽C有小孔与排出腔相通  单作用叶片泵由于叶片在转过吸入区时向外伸出的加速度较小,单靠离心力即足以保证叶片贴紧定子。 双作用泵的叶片数Z应取偶数,保证转子径向力平衡。   配油盘: 1.吸入口流速不能太高,否则,流动阻力太大,在吸油时就可能产生气穴现象。2.右盘通排油腔。左盘的对应位置上也开有不通的排口(盲孔),(c),使叶片两侧受力平衡。3.盘上密封区的圆心角ε必须> = 两叶片之间的圆心角2p/Z, (d),否则会使吸、排口沟通4.而定子圆弧段的圆心角应大于或等于ε,以免产生困油现象。5.盘上三角节流槽,使相邻叶片间的工作空间在从密封区转入排出区时,能逐渐地与排出口相沟通,以免P骤增,造成液击和噪声,并引起瞬时流量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