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玩过软启动加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2-08-10):
如题,有没有人玩过或者是见过用软启动控制电机,启动完成后在切换到变频器做PID控制的控制方式?
客户跟我们讲说欧洲已经在这样玩了。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对这种控制方式比较熟悉的?

网友:
  你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欧洲的电气自动控制产品是很先进,如果真有这个必要,中国进口n多的欧洲电控设备,会没有你说的这种控制方式吗?

网友:
所谓的软启动,就是线性启动,让运转符合电机的启动方式,现在很多算法了,典型的就是7段或五段加速,台达的有10几段,这里面其实就是数学算法,目前的CPU运算速度很好,已经把这些算法写到变频器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