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1n怎么知道伺服电机转了几圈?

楼主(2012-08-15):
fx1n怎么可以根据脉冲发送量,知道伺服电机转了几圈,不用伺服电机的反馈

网友A:
我这边有个点数机,用伺服控制的,前段时间plc不懂为什么坏了,只能自己重新写过程序。触摸屏上有个即时显示伺服电机转了多少圈,我并没有看到伺服电机有反馈回plc的信号,一直想不通怎么写这段程序,求高手指点

网友B:
可以实际测试下,也可以根据设置的参数来算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际测试下,也可以根据设置的参数来算啊!

不好意思,我没什么接触过伺服,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B:
这个问题,只有看你伺服产品的说明书,每一家的都有点差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