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SFWR 同SWRD指令的应用实例!!!

楼主(2012-08-16):
求SFWR 同SWRD指令的应用实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

为什么移位写出和移位写入的数据相同的?这样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

还有你上面MOV已经到D19了!!!下面的SFWR才 D0 D1 K10 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C:
验证很僵单 ,放到PLC上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验证很僵单 ,放到PLC上一测!

求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