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高手解题!!!分拣部分请用SFWR和SFRD指令!!谢谢!

楼主(2012-08-21):
1、系统的原点位置:机械手处于在左边、上升、缩回和气动手指张开位置;提升机构在下降位置;皮带输送线停止;物料分拣气缸在后退位置;
2、统处于停止状态而且处于原点位置时,按下启动按钮SB5,系统启动,运行指示灯HL1亮;
3、启动后,物料提升架上的物料检测光电传感器开始检测,如无料,则待料指示灯HL2闪亮,同时启动供料盘旋转,送料至物料提升位置。如供料盘运行15秒后都没有物料到达物料提升架,报警器报警,当有工件到达提升架时,报警声停;
4、当提升架的光电传感器监测到工件后,就立刻将工件提升到位;此时机械手臂立刻伸出来取工件,当机械手将工件取走1S后,供料盘的提升架就自动下降复位待料;
5、机械手的动作为伸出、下降,短暂延时0.2S后用气爪将工件夹紧、气爪将工件夹紧1s后,就上升、缩回,转动至右限止位置,然后再伸出、下降,气爪在皮带传送机处于无工件传送和分拣的状态下放松,将工件放到传送带上位置B的下料孔;
6、机械手放下工件后立刻上升、缩回,转动至左则限位位置,继续进行工件传送;
7、当皮带传送机进料位置的光电传感器检测到工件后,拖动皮带传送机的交流电机立刻启动,以中速运转传送工件。当工件到达C位置时,电感开关检测工件的材料,若是金属件,拖动皮带的交流电机立刻停止,由C位置的推料气缸把物料推到第一个斜槽。如为非金属,拖动皮带的交流电机立刻转为低速运行,到达D位置时,拖动皮带的交流电机立刻停止,由D位置的推料气缸把物料推到第二个斜槽。C位置和D位置的推料气缸伸出到位后都需要马上缩回;
8、系统分为单周期和连续两种工作方式,由开关SA1进行切换,SA1打向左边为单周期,SA1打向右边为连续。单周期是指系统启动后系统只进行一个工件的传送和分拣,在一个工件分拣完成后,需再次按下启动按钮SB5,系统才能进行下一个周期的运行。连续是指系统启动后会连续不断的进行工件的传送和分拣;
9、系统在单周期运行状态下,点按一下停止按钮SB6,系统暂停在当前状态,运行指示灯HL1闪亮,再按启动按钮SB5时,系统从当前状态继续运行。系统在连续运行状态下,点按一下停止按钮SB6,系统在完成当前工件的传送分拣工作后停止在原点位置,再次按下启动按钮SB5,系统又启动运行;
10、系统在任何状态下,当持续按下停止按钮SB6三秒钟,系统自动复位回到原点位置;
11、在对工件进行物料辨别、分拣过程,如供料盘连续提供的5个物料都是金属件和非金属件有规律交错排列的,则指示灯HL4亮;如供料盘连续提供的5个物料都是2个金属件和1个非金属件有规律交错排列的,则指示灯HL5亮;如供料盘连续提供的5个物料都是1个金属件和2个非金属件有规律交错排列的,则指示灯HL6亮;当连续三个工件都为金属件或非金属件时,则指示灯HL4、HL5和 HL6全亮。系统复位时统计结果清除
12、原点位置保护,系统启动前,必须确保系统在原点位置,此时,原点指示灯HL3发光。当有任何一个元件不在原点位置时,原点指示灯HL3闪烁(每2秒内烁1次),系统不能起动;
13、紧急停止保护,系统设置急停按钮。按下急停按钮后,系统运行全部停止。急停按钮恢复正常状态时,系统应在复位到原点后才能重新启动;

网友A:
同一个问题,为啥要问好几遍?

网友B:
没人答没办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问题,为啥要问好几遍?

高手帮帮我嘛!!!!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控制程序全部编好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控制程序全部编好给你?

不需要!!!只要把这段编好给我就行!!!分练用SFWR和SFRD指令,加解释!!!谢谢!!!!

当皮带传送机进料位置的光电传感器检测到工件后,拖动皮带传送机的交流电机立刻启动,以中速运转传送工件。当工件到达C位置时,电感开关检测工件的材料,若是金属件,拖动皮带的交流电机立刻停止,由C位置的推料气缸把物料推到第一个斜槽。如为非金属,拖动皮带的交流电机立刻转为低速运行,到达D位置时,拖动皮带的交流电机立刻停止,由D位置的推料气缸把物料推到第二个斜槽。C位置和D位置的推料气缸伸出到位后都需要马上缩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