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台达PLC密码功能介绍(2012版)

楼主(2012-08-25):
【摘要】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WPLSoft V2.20.11和ISPSoft V1.03版本软件进行各种密码功能的设置。可以达到对PLC程序文件的各种加密功能,也可以实现对PLC内的程序进行多层保护,防止别人随意上下载程序,甚至可以达到上载失效功能。有效的达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
关键
字】
PLC、加密、密码、上载失效、知识产权、WPLSoft、ISPSoft
【前言】
在工业自动化发展迅速的21世纪,PLC应用领域日趋渐广。PLC控制应用由最初的逻辑控制,发展到多路模拟量控制、精确PID控制、复杂的多轴电机控制、高速脉冲采集计数控制等。不同行业设备有本身独特行业工艺需求,设备控制程序绝大部分都是在满足控制工艺的需求。在功能能够满足需求的情况下,PLC这个通用编程平台可以在不同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关键在于PLC内的控制程序编辑。
一方面PLC编程指令日益复杂强大,另一方面新设备开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行业工艺的了解程度。所以现代设备的开发,PLC编程人员投入精力比以前大大增加。设备厂商投入很大物力人力,开发一种新设备投入市场后,最不希望见到仿造者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这就需求对PLC控制器的加密功能要完善。否则竞争者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PLC控制程序,那么之前的投入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
本文详细的介绍了台达PLC的各种加密方法,可以多方面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
【正文】
台达多年来对密码功能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本文介绍的是WPLSoft V2.20.11和ISPSoft V1.03版本所具有的功能,包括了新增加的程序上载失效功能介绍。本文分为程序密码设置、PLC密码设置、程序上载失效设置、程序识别码设置几个方面介绍。文章中主要以WPLSoft软件操作界面为主做介绍。ISPSoft软件操作界面在最后做简单介绍,功能使用和WPLSoft一致。
一、程序密码设置
当用户希望对电脑中的PLC程序文件进行加密,不希望无关人员能够随意查看程序,可以进行程序密码设置。
程序密码设置功能分为“项目密码设置”和“子程序密码设置”两部分。项目密码设置后,所有的程序无密码的情况下都不可见;子程序密码设置后,所有的子程序在无密码的情况下不可见,主程序可见。
项目密码设置
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设置”-“程序设置”-“项目密码设置”,如下图:
点击后弹出如下图窗口:
输入2次4位密码后。还可以选择是否启用“次数限制”功能。然后点击确定按钮,项目密码设置完毕。
关闭程序后,再次打开程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设置项目密码后,再次打开程序,则不会把梯形图程序显示出来,显示为灰色背景。
要查看程序,则选择菜单中“视图”-“梯形图窗口”,如下图:
则弹出如下窗口,提示需要输入密码:
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所有的程序即可显示出来。
如果连续输入3次错误密码,则会弹出以下提示窗口,项目自动关闭。
打开程序后,当想要取消项目密码时,再次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设置”-“程序设置”-“项目密码设置”,弹出如下界面:
输入设置的密码后,点击确定按钮,弹出画面转换为如下所示:
然后点击取消按钮,则项目密码功能取消成功。再打开程序时,就不再需要输入密码。
子程序密码设置
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设置”-“程序设置”-“子程序密码设置”,如下图:
点击后弹出如下图窗口,左下角状态信息显示目前没有设置子程序密码。
设置2次4到8位的密码后,点击确定,画面转换为下图。左下角状态信息显示子程序密码功能设置成功。
点击取消按钮后。关闭当前程序,再次打开程序后,则程序显示如下:
如图设置子程序密码后,就只能显示主程序部分,子程序被密码保护,不可见。
要取消子程序密码时,或者要查看子程序时,只需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设置”-“程序设置”-“子程序密码设置”,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正确的密码,点击确定,则全部子程序即可见。
二、PLC密码设置
当客户想对PLC内的程序进行保护,防止非授权人员进行的程序上传、下载,则可以进行PLC密码功能设置。
PLC密码功能分为与PLC连线设置和不用与PLC连线设置两种情况。
连线设置PLC密码
此种情况下,必须保证电脑和PLC处于连线通讯状态。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设置”-“通讯设置”,确保所选择的通信端口和使用的通讯电缆所插COM口一致。
然后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通信”-“系统安全设置”-“密码功能”,如下图:
点击后弹出如下窗口:
左下角状态信息显示目前没有设置密码功能。输入2次4位密码后。还可以选择是否“启用次数限制”功能。然后点击确定按钮,PLC密码设置完毕。
此后,再进行程序下载或者上传时,会弹出如下窗口,
必须输入正确密码后,才可进行程序下载、上传。可防止别人非法取得程序,有效保护了客户的知识产权。
当选择了“启用次数限制”功能时,输错密码时,剩余的次数会依次减少。当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时,会提示如下:
如果此时仍然输错密码,则PLC密码将无效,会弹出如下界面:
之后则没有再次输入密码的机会。也不允许进行PLC程序的下载、上传。此种情况想恢复正常时,只能进行回归出厂值操作。
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通信”-“PLC程序及内存清除”,如下图所示:
点击后弹出如下窗口:
选择“PLC回归出厂值”,然后点击确定,开始进行回归出厂值处理,把PLC程序和密码全部清除。处理完毕后,会弹出如下窗口:
重新上电后,即可重新下载程序,重新设置密码功能。
不连线设置PLC密码
当不方便连线设置PLC密码时,可以采用此种方法,先在程序中设置好密码,当下载程序时,把密码和程序一同下载到PLC中,即可起到PLC密码功能作用。
使用此种方法时,必须要进行“项目密码设置”,具体方法请详见前文介绍。然后在下载程序时,在下载选项设置窗口中,选择“项目密码与PLC密码同步”,如下图。这样下载完程序后,PLC密码就按照项目密码设置完成。
三、程序上载失效
设置了PLC密码功能后,就可防止无授权人员进行程序上传、下载。关键是保护了知识产权,使得客户的劳动成果不能被竞争对手轻易获得。但是一些设置简单的密码,也是存在着被人破解的可能性。
为了从根本上达到对PLC程序保护的目的,最新增加了“程序上载失效”功能。开启此功能后,立即禁止上载PLC程序,彻底解决客户密码被破解的问题。
此功能也需要和PLC连线设置。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通信”-“系统安全设置”-“程序上载失效”,如下图所示:
点击后弹出如下提示窗口:
选择“是”后,即启动程序上载失效功能。
之后再执行程序上载操作时,会直接弹出如下提示,实际也没有程序上载的动作。
要想取消此功能时,只能进行恢复出厂值操作。恢复出厂值会把程序也清除,所以程序上载失效功能从根本上实现了客户程序的保护。
需要注意的是:客户要保存好原程序。如果原程序丢失的话,则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从PLC中得到程序。
各机型支持“程序上载失效”功能的韧体版本如下:(表格中该韧体版本以上都支持此功能)
EH2/SV
ES2/EX2
SS2
SX2
SA2
EH3
不支持
V1.42
V1.2
V1.2
V1.0
V1.0
四、程序识别码设置
客户可以设置程序识别码和PLC识别码,此功能可限制客户专属程序只能上下载到客户专属PLC。程序识别码和PLC识别码必须搭配一起使用,且必须设置成一样的密码。
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设置”-“程序设置”-“程序识别码设置”,可进行程序识别码设置。
点击后弹出如下窗口,可设置4到8个字符的程序识别码。左下角状态栏显示目前没有设置程序识别码。
输入密码后,点击确定,界面转换为如下所示,左下角状态栏显示程序识别码功能已启用。
程序识别码功能启用后,关闭程序再次打开时,全部程序受到密码保护无法显示。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视图”-“梯形图窗口”,会弹出如下窗口:
输入正确识别码后,全部程序即可显示出来。
选择WPLSoft软件菜单中的“通信”-“系统安全设置”-“PLC识别码设置”,可进行PLC识别码设置。
点击后弹出如下窗口,可设置4到8个字符的PLC识别码。坐下角状态栏显示PLC识别码功能没有启用。
输入密码后,点击确定,界面转换为如下所示,左下角状态栏显示PLC识别码功能已启用。再点击取消退出即可。
程序识别码和PLC识别码必须搭配一起使用,当只设置一种识别码时,下载程序时会提示另外一种识别码没有设置,不能进行程序下载。
程序识别码和PLC识别码都设置后,且匹配一致时,即可正常下载程序。这样下载完程序后,PLC程序收到PLC识别码保护。当上传程序时,会弹出如下窗口,提示要输入密码。
五、ISPSoft软件界面
和程序文件相关的密码功能,比如“项目密码设定”、“子程序密码设定”和“程序识别码设定”,都在ISPSoft软件菜单中的“工具”-“程序设定”中,如下图所示。具体设定方法请参考前文介绍。
和PLC相关的密码功能,比如“密码设定”、“程序上载失效”和“PLC识别码设定”,都在ISPSoft软件菜单中的“PLC主机”-“系统安全设定”中,如下图所。具体设定方法请参考前文介绍。
【
总结
】
总结以上各密码功能介绍,整理表格形式如下:
功能 项目
密码位数
次数限制
程序文件保护
上传下载保护
功能取消
备注
项目密码
4位
有
全部程序
再次输入密码
无
子程序密码
4-8位
无
仅子程序
再次输入密码
无
PLC
密码功能
4位
有
都需要密码
再次输入密码,次数限制到后只能恢复出厂值
不能连线设置时,可以利用项目密码进行设置
程序上载失效
禁止上传
恢复出厂值
无
程序识别码
4-8位
无
全部程序
再次输入密码
必须和PLC识别码搭配使用
PLC
识别码
4-8位
无
上传需要密码,下载时和程序识别码一致即可。
再次输入密码
必须和程序识别码搭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