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与汇编语言

楼主(2012-08-25):
plc是否要将梯形图更换成机器码后才能被plc识别是吗

网友A:
PLC,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编译执行的,直接机器码运行的,比较浪费资源,还有一种是解析执行的,一条条执行的,比较自由,最终也是机器码运行的

网友B:
三菱软件中的R9013在电梯的作用是不是在出现故障时起到恢复原始状态的作用

网友B:
还有别的什么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编译执行的,直接机器码运行的,比较浪费资源,还有一种是解析执行的,一条条执行 ...

请教
三菱软件中的R9013在电梯的作用是不是在出现故障时起到恢复原始状态的作用?我说的对否?
它有别的什么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