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诸位plc爱好者进来看看这几句plc,,有图

楼主(2012-09-01):
x6是按钮 。M131到x0c11都是通的。不用看

要求  松开x6按钮后 过两秒 让Y3接通一秒,,可是按照图上编写的。为什么松开x6后  y3一直没有输出呢?  请高手给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将730步后面的T500换成常开触点T501换成常闭触点,并将并在下面的常开点X6换成Y3并在T500下面,应该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B:
x6不能换掉,因为还有个要求,就是按下X6按钮的时候Y3是要接通的,

730步,t500和t501常开常闭调换?  在下小白,没看明白呢。。

网友C:
模拟下,或者实时监控下!原理没有错,错在你不知道现场的信号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拟下,或者实时监控下!原理没有错,错在你不知道现场的信号的状态!

当X6松开后。T500先计时,2S后,T500常闭触点己断开,T501 常开触点3S后才闭合,Y3点样会有输出?

网友D:
应在730步:LDI T500   AN T501 改为:LD T500   ANI T501 才行

网友E: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