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2-09-08):
想在三菱(A1SH)PLC上写一个断电保持计数控掣程序(PLC外部没有文本及指令编码轮)。
  在PLC内部设置一个(十进制常数)。当计数器=(十进制常数)时,控制一个Y输出。后再用一个X信号RST清除计数器和Y输出、
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用一个C和CMP指令就可以 ,也可以用节点比较指令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用一个C和CMP指令就可以 ,也可以用节点比较指令啊

lovepic 你好:
             在 A1/SH 中好像没有CMP(比较指令)的应用的

网友A:
让你见笑了!A1/SH 我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你见笑了!A1/SH 我不懂啊!

没事

网友B:
想在三菱(A1SH)PLC上写一个断电保持计数控掣程序(PLC外部没有文本及指令编码轮)。
  在PLC内部设置一个(十进制常数)。当计数器=(十进制常数)时,控制一个Y输出。后再用一个X信号RST清除计数器和Y输出、
请教各位,以下能成立吗?

1  ld  x1
2  ani y1

3  out c1 d900

4  inc d900

6  mov d900 a1
11  = k100 a1
15  set y1
16  ld x0
17  rst a1
18  rst y1
19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