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一个检测治具相关编程方法

楼主(2012-09-26):
一共分5个治具来进行检测,检测产品采用气缸搬移的方法来进行,一次每个检测产品被往后搬移一个检测位置,每个治具旁边都有一个按钮 当测试出不良产品的时候按下按钮,以后每个工位的测试机就不会被触发,就是这个不知道怎么来写这个逻辑,比如第一个检测站检测出不良产品,那么这个位置每往后移动一个工位后面的检测机器就不触发,第二站往后也是如此。

网友A:
每个不测试的工位在到达最后一站之后复位

网友B:
回帖奖励 +1 枚金币

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啊,然后给每个值一个动作啊

网友A:
楼上的方法想过了,但是机械手每往后移动一个动作的时候好像不行

网友B:
好好编写程序吧,没有不行的哦!

网友A(2013-05-10):
呵呵  已经解决了 的STFL 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