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输入模块电压不够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27):
主站S7-300,分站电源模块+ET200输入模块1个输出模块1个,下接几个机械限位,故障现象:输入模块输出模块没有显示,测量电压显示电压不够24V,将输入模块和所有限位负载拆除后,输出模块显示正常,但输入模块还是没有显示,检查线路也不知道动了下哪,输出模块显示正常,怀疑是不是限位有短路或者接地的地方?还是电源模块输出有问题?本人是菜鸟刚接触PLC,所以对问题症状不是太清楚,咨询各位大侠我的判断是不是正确?另外线路短路或者接地会不会将模块烧坏呢?

网友:
应该是一些地方有过载现象,分别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