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电器负载内部都是通的

楼主(2012-09-27):
我是名新手刚接触电工行业不久,一直有个问题比较困扰,就是用万用表量负载通断的时候搞不清楚该设备是否该通还是不通,比如电焊机、灯泡、电机等我知道它们内部应该是通的才正常,所以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侠,是不是所有电器设备终端内部都是通的啊?或者是大部分?请大家不要见笑,本人是超级菜鸟。

网友:
不对!那是电容充放电造成的假象。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况,电源隔离,就是每一路的回路是隔离的,使用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