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命名连接?

楼主(2012-10-18):
WINCC6.2的命名连接用普通网卡怎么实现,怎么设置,各位大侠,给讲解下。simatic net 2006已经安装。

网友A:
有点不好整!

网友B(2013-02-20):
在STEP7中组态一个PLC和一个PC的连接。
在PC中使用Station Manage(右下角的小电脑标记),组态一个PC站。
分别下载组态到PLC和PC即可。
WINCC中新建一个连接,属性为新建的连接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