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新手,求大师解惑,关于SFTR的,谢谢。

楼主(2012-10-30):
程序如上,当我第一次按下X1,M8移到了M7,M9移到了M8,等等一直到M15到M14,可是当我松开X1,然后再按下后发现K4M0,全部清零了,请问什么原因?另,我就是想把m7~m0,向右二进制移位,高位用零来补,怎么办最好?

网友A:
M8002是开机第一个周期导通,所以是临时的,所以。。。。

网友B:
M8002 是对K4M0初始化  只要一次就好了 ,然后我使X1接通,连续使用SFTRP 指令,可得到不预期的结果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为什么会没人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没人来呢?

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要问啥?所以别人没有办法回答你!

网友D(2012-12-04):
SFTRP M12 M0 K8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