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1N系列PLC之直线圆弧插补

楼主(2012-10-31):
JS1N系列PLC之直线圆弧插补
     JS1N系列PLC最多支持4路高速脉冲输出 PWM+DIR波形,最高频率100KHz。任意两轴支持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支持G00(高速定位),G01(直线插补),G02(顺圆弧插补),G03(逆圆弧插补),其他G代码,可以通过PLC程序扩展。
     由于PLC本身没有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这里采用原有指令的重写来实现,即TCMP 指令重写。这里重写标志位是M8162。
     指令格式:  TCMP   参数1 参数2  参数3 参数4  参数5   (都是32位数据)
     不同的 参数5是G代码解释标志,为M0-M1999  ,这里M和M寄存器没有联系。下面介绍参数5的具体意义:
     M+千+百+十+个 比如:M3201  01位表示G代码序号G01,23表示坐标属性。
参数5(M)        参数1        参数2        参数3        参数4        说明
M0000        X坐标        Y坐标                        X轴Y轴G00快速定位
M0100        X坐标        Z坐标                        X轴Z轴G00快速定位
M0200        Y坐标        Z坐标                        Y轴Z轴G00快速定位
M0300        X坐标        Y坐标        Z坐标                X轴Y轴Z轴G00快速定位
M0001        X坐标        Y坐标                        X轴Y轴G01直线插补
M0101        X坐标        Z坐标                        X轴Z轴G01直线插补
M0201        Y坐标        Z坐标                        Y轴Z轴G01直线插补
M0301        Y坐标        C坐标                        Y轴C轴G01直线插补
M0401        C坐标        X坐标                        C轴X轴G01直线插补
M0501        C坐标        Z坐标                        C轴Z轴G01直线插补
M0002        X坐标        Y坐标                半径R        X轴Y轴G02顺圆弧插补
M0102        X坐标        Z坐标                半径R        X轴Z轴G02顺圆弧插补
M0202        Y坐标        Z坐标                半径R        Y轴Z轴G02顺圆弧插补
M0302        Y坐标        C坐标                半径R        Y轴C轴G02顺圆弧插补
M0402        C坐标        X坐标                半径R        C轴X轴G02顺圆弧插补
M0502        C坐标        Z坐标                半径R        C轴Z轴G02顺圆弧插补
M0003        X坐标        Y坐标                半径R        X轴Y轴G03逆圆弧插补
M0103        X坐标        Z坐标                半径R        X轴Z轴G03逆圆弧插补
M0203        Y坐标        Z坐标                半径R        Y轴Z轴G03逆圆弧插补
M0303        Y坐标        C坐标                半径R        Y轴C轴G03逆圆弧插补
M0403        C坐标        X坐标                半径R        C轴X轴G03逆圆弧插补
M0503        C坐标        Z坐标                半径R        C轴Z轴G03逆圆弧插补
特殊位寄存器:
M8162        重写标志位        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这里采用原有指令的重写来实现,即TCMP 指令重写。
M8163        插补运行        这是实时脉冲数,表示已经发出的。

特殊字寄存器:
D8130        X轴绝对脉冲个数低位        这是实时脉冲数,表示已经发出的。
D8131        X轴绝对脉冲个数高位        这是实时脉冲数,表示已经发出的。
D8138        Y轴绝对脉冲个数低位        这是实时脉冲数,表示已经发出的。
D8139        Y轴绝对脉冲个数高位        这是实时脉冲数,表示已经发出的。
D8146        Z轴绝对脉冲个数低位        这是实时脉冲数,表示已经发出的。
D8147        Z轴绝对脉冲个数高位        这是实时脉冲数,表示已经发出的。
D8154        C轴绝对脉冲个数低位        这是实时脉冲数,表示已经发出的。
D8155        C轴绝对脉冲个数高位        这是实时脉冲数,表示已经发出的。

接线方式:
            X轴:Y0 (PWM)+Y4(DIR)
            Y轴:Y1 (PWM)+Y5(DIR)
            Z轴:Y2 (PWM)+Y6(DIR)
            C轴:Y3 (PWM)+Y7(DIR)

  最大支持50KHz,极限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