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 5/03 1747-L532 无法通讯

楼主(2012-11-15):
我单位cpu型号 SLC 5/03 1747-L532的AB系统 RS232接口带触摸屏 现在需电脑通讯下PLC 但是发现无法建立通讯 发现RS232灯常亮 通讯错误提示如下数据包超时,无法验证设置,请检查所有电缆和设置,然后重试。哪位大侠能否告知,为什么cpu模块上的rs232灯常亮,另外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通讯错误的。该电缆在其他型号的abplc上可以通讯。

网友A:
线的问题吧。也可能是IC烧了!

网友B(2013-06-12):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 线在其他类型的PLC上可以通讯的

网友C(2017-06-09):
通迅数率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