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弧电焊机的送丝电机?

楼主(2012-12-20):
                       大家好,请问一下,埋弧电焊机的送丝电机有4根线,问分别是哪4根线,他的电机也是有接了4根线的,电机是个什么电机,内部是个怎样的线圈结构?谢谢了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四线两相,步进电机,你任意俩条线短路了,感觉阻力大的的就是一相

网友B:
哦,谢谢了。我还得去看看他的电压是多少,交流还是真流。

网友C:
滚丝电机应该是直流电机,上面只是加了一个变压的变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