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关于西门子S7 300的问题

楼主(2012-12-28):
大家好:
    本人是初学者,我想请教个问题。PLC的配置是PS307 5A, CPU314 ,IM135,以及一些AI、AO、DI、DO模块。现在在上位机的STEP7V5.4软件中的程序块有OB、FB、FC,其中OB中调用了FB及FC。发现FC1中有点儿小问题,想修改FC1的程序。我想询问的是,修改完之后如何让PLC中的程序与STEP7中的一致?在网上查过,有的说S7300可以在线修改,有的说在线修改存在风险。看STEP7的说明书,上面写着程序的下载需要PLC的开关拨到RUN-P或STOP档,但查看了控制柜中的PLC,只有RUN和STOP档,没有RUN-P档。我如果想修改FC1的程序之后让系统正常运行,具体步骤该如何做呢?敬请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下载即可

网友:
S7-300系列在Run和Stop下均可下载到PLC,不过修改的程序下载最后还是编译下才好

网友(2013-02-20):
RUN和RUN-P旋钮是老式的PLC才有的,新的PLC只有RUN和STOP两个位置。修改完后,点下监控,然后选择OK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在修改前先监控下,以确保离线程序和在线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