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S7-200怎么通过系统时间来构造一些控制结

楼主(2013-01-04):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PLC是S7-200,HMI是SmartLine1000
请问怎么能实现在HMI中设置一些密码以及各个密码的有效时间。当某个密码期限到了以后,该密码失效,启用下一个密码,如果密码不正确,则进不了系统或一些控制界面。
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吗?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只有问程序设计者了!哈哈

网友B:
谢谢楼上!
俺就是程序设计者,就是想请教怎么通过s7-200和HMI相互配合能实现上述的功能

网友A:
通过HMI的宏语言和HMI的本身的寄存器。可以做到这个。

网友B:
十分感谢
您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不好意思,这方面不是太熟悉

网友B:
已经解决了!